芯片管脚内部已经做上拉了,外面还有必要再上拉吗?

楼主(2017-09-29):
RT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不加上拉。但为了提高电路可靠性,还是加上的好。如果片内上拉一烧,电路就趴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不加上拉。但为了提高电路可靠性,还是加上的好。如果片内上拉一烧,电路就趴窝了

芯片内部的上拉烧掉,芯片自身也完蛋了吧

网友:
    建议加上. 芯片内部的,一般都是弱上拉。

网友:
    看驱动负载而定,外面的负载大的时候必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内部的上拉烧掉,芯片自身也完蛋了吧

    那可不一定,我遇到过好几例,采用片内上拉做控制驱动,结果运行过程中失控,先也认为是单片机烧了,可其他控制IO又工作正常。加一外部上拉就恢复正常。故判定为单片机上拉失效,所以在以后的设计中我都加上了外部上拉。

网友:
    加上比较好,毕竟内部能力有限

网友:
    要具体情况分析,看内部上拉的强弱而定

网友:
    内部弱上拉,75K之类的

网友:
    1,对于芯片IO口设计内部上下拉,主要是为了给芯片一个固定的状态,如果该IO不用的时候,管脚悬空,也不会引入ESD问题,这个可能是设计的初衷。
2,对于一些特别用途的IO,比如SD卡或者EMMC,协议要求上拉,为了节省成本,方便pcb布线,内部会特别考虑加上拉电阻,阻值会考虑spec的要求。

关于楼主提到的问题,我认为你要考虑的重点是上拉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用来做strap pin,内部有上拉,外部就不需要上拉;如果你用来驱动外部设备,比如 I2C,内部上拉的驱动电流就不够了,这是就要外部上拉。
    从芯片角度来说,IO驱动电流越大,芯片内部功耗就越大,越不利于散热。通常情况下IO驱动电流10mA以内,驱动个发光二极管没啥问题,如果你觉得亮度不够,加个上拉电阻,也没啥问题。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对于8楼兄弟遇到的问题,推测可能是IO口驱动输出的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导致IO口驱动模块失效导致的。驱动外部电路时,一般都会串一个限流电阻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