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消上一步默认线宽

楼主(2017-09-29):
           在options栏里手动更改过线宽后,在下一步操作时就会一直默认之前的线宽,每次都要去选择一下constraint才能恢复,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在哪里设置能取消这个模式。

网友A:
166版本以上都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以上都是这样吧。。。

确实是16.6以上都这样,但要在某个地方设置一下就ok了,只是我忘记在哪里设置了,一直找不到答案。

楼主:
    大侠能说清楚一点吗?或是截图,这样真的没找到也。

网友B: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热心人!: 5.0 支持!: 5.0
    热心人!: 5 支持!: 5
    感谢大侠,终于找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谢谢大侠!可能我的16.6没有破解完全,导致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