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9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30):
1.此部分的差分线宽间距和其他部分不一致?

楼主:
    2.优化平面分割,包住左侧过孔

楼主:
    3.优化布局,减少STUB

楼主:
    4.信号在分割线上,悬空

楼主:
    4.信号在分割线上,悬空2

楼主:
    5.R94到芯片两边需要连线需要等宽等长

楼主:
    6.D1V8作为时钟分配器的主电源,只有内层的100mil,建议加强一下

楼主:
    7.器件标示丝印丢失

楼主:
    8.连线需要先经过ESD器件

楼主:
    9.AD芯片数字上拉电源电阻可以优化(旋转后放在分割线上)

楼主:
    10.mark点上有丝印(还有其它mark点也需要处理)

楼主:
    11.232芯片配置的电容都起到电源滤波作用,连线加粗

楼主:
    12.前后端隔离位置不正确(USB接口,即U3和XS8也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请教:
9.AD芯片数字上拉电源电阻可以优化(旋转后放在分割线上) 是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9.AD芯片数字上拉电源电阻可以优化(旋转后放在分割线上) 是基于什么考虑?

隔离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232芯片配置的电容都起到电源滤波作用,连线加粗

做电源滤波作用的电容连线应该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源滤波作用的电容连线应该多?

    常规15mil-20mil左右即可,看选用电容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15mil-20mil左右即可,看选用电容的大小。

哦哦,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