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eater

楼主(2017-09-30):
找一个Repeater 芯片,但是不知道如何选型图是GTX 需要一个中继器,我找了一个中继器,不知道参数如何选择?附件是我选择的。大家可以说一下这种选型的原理吗:?

楼主:
ICV(RX-DIFF-PP)V(RX-DC-CM)V(TX-DIFF-PP)V(TX-DC-CM)
TUSB522PMIN(100)  MAX(1200)mVpp0.7VMIN(0.8V)TYP(0.9V)OR TYP(1.1V)MAX(1.2V)0.7V

网友A:
你最终repeater的啥?XAUI总线以太网?PCIE?SATA?你这个适合USB 3.1 GEN 1(5Gbps),虽然带宽在Kintex-7 GTX范围内,共模电压(common mode input voltage)相差不大,但差分阻抗(Differential input impedance)有区别,勉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终repeater的啥?XAUI总线以太网?PCIE?SATA?你这个适合USB 3.1 GEN 1(5Gbps),虽然带宽在Kintex-7 ...

tusb522p芯片与FPGA中GTX信号收发

就是他们之间的信号收发,是否可能直接连接,中间不加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终repeater的啥?XAUI总线以太网?PCIE?SATA?你这个适合USB 3.1 GEN 1(5Gbps),虽然带宽在Kintex-7 ...

你说的输入与输出阻抗不同,是不是指一个是50 一个是100?这种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影响有多大

网友(点评):
USB特征阻抗90欧姆,而表中RIN是100欧,误差10%可以忽略,所以说勉强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输入与输出阻抗不同,是不是指一个是50 一个是100?这种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影响有多大

输出信号摆幅应落在输入的有效工作范围内.你看这两个是不是落在有效的范围,如何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