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 数据库配置ICA不能用

楼主(2017-09-30):
那个板块人气不高,到这问问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1790-1-1.html

网友A:
凱登斯(Cadence)官網有人問類似的問題,官方答覆如下。

Unable to place component using ICA

If you are still running 16.5, that is no longer a supported version.

The ICA capability is at end of life, so access to it may be variable.

You don't have a library named discrete configured through Place > Part, Add Library or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section in the Capture.ini file, that contains a graphical symbol named 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凱登斯(Cadence)官網有人問類似的問題,官方答覆如下。

Unable to place component using ICA

我用的16.6。是最后一句话的问题?怎么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6.6。是最后一句话的问题?怎么配置呢

發問人是想要置放一顆電阻(名字叫 R 的器件),但出現一個無法從 discrete.olb 讀取相關資料的訊息。

回覆人請他在 libaray list 中加入 discrete.olb,有沒有解掉問題,沒看到後續的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問人是想要置放一顆電阻(名字叫 R 的器件),但出現一個無法從 discrete.olb 讀取相關資料的訊息。

 ...

好吧,这个问题我知道。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网友(2018-04-06):
ICA用不了很正常,因为它换了个马甲!!现在叫CIP,还要登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