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黑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10-08):
接线端子黑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是烧黑,氧化也可能黑。那么怎么去验证是不是烧黑的呢?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用手指一擦,如果能擦掉,象烟灰一样,那就是被氧化而形成的黑色物质,得用砂纸或者锉刀才能磨掉。
速普电子提醒您,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带电的时候可千万别用手指去擦!
那么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烧黑了,除了火灾和气功大师发功之外,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线端子过热高温了。
导致高温的,有两种可能:端子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从而过热;端子未松动,但是回路因某种未知原因而过电流发热,例如电源电压过高了,或者负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