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PCB镂空文字

楼主(2017-10-09):
PCB镂空文字怎么弄?

网友:
我从11年就想知道这个问题,但找到的方法是,先做丝印,然后导入PADS,放入丝印层;
但我想要到的随心加入镂空文字的方法,也就是现在还是没找到。
哪位有方法的吧友请说下;

网友:
如果你想在组焊层有镂空字,底面是铜色的字.那你就铺实心铜,在阻焊层放字上去,做出来就是底色是铜色的字,第二种就是铜皮也没有的镂空字(不过想想应该很难,因为有些字明显看得出中间有孤岛铜,铜肯定会掉,除非你的字超大),这种pads里不能在铜皮层放字,所以应该可以用cam软件处理光绘时可以(不过我也没试过,因为确实不现实),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CAD做好,导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