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SFF-8431(SFP+)标准中电源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7-10-09):
在SFF-8431(SFP+)标准中,2.8 SFP+ Power Requirement中有Power Level II modules - UP to 1.5W,想请教下,这个Power Level II 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
你去找一下外接的光模块的传输距离。越远功率就越大

网友A:
2.8 SFP+ POWER REQUIREMENT
SFP+ module 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 shall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power classes:
• Power Level I modules – Up to 1.0 W
• Power Level II modules – Up to 1.

To avoid exceeding system power supply limits and cooling capacity, all modules at power up by default shall operate with ≤1.0 W. Hosts supporting Power Level II operation may enable a Power Level II module through the 2-wire interface. Power Level II modules shall assert the power level declaration bit of SFF-8472.

The maximum power level is allowed to exceed the classified power level for 500 ms following hot insertion or power up, or Power Level II authoriz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is limited to values given by Table 8 and illustrated in Figure 11.

At host power up the host shall supply VccT and VccR to the module within 100 ms of each other.

簡單的來說,就是模組熱插入Hot Insertion)或開機Power Up), VccTVccR 500ms 內的功耗。

模組依上述功耗,可以分為 Power Level 1 (< 1.0W) ModulePower Level 2 (< 1.5W) Module 兩個等級。

參考下面兩個圖!

SFF-8431-(SFP MSA).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 SFP+ POWER REQUIREMENT
SFP+ module 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 shall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p ...

狗大神,请教一下,关于类似上面图中给电容串联欧姆级别电阻的设计,电阻的值,封装选取有什么讲究?我现在有个DCDC,输出用22uF的陶瓷电容ESR过低(后级还有其他电容)起不来,用22uF的钽电容(查资料说ESR大约2ohm)可以正常工作,但是钽电容比较贵,所以想用陶瓷+串联一个电阻。
测试倒是没啥问题,但是我没找到依据,我怕我电阻选的不对长期工作出什么问题,能否赏一把过期狗粮

由於食安問題,過期狗糧已全數銷毀!>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狗大神,请教一下,关于类似上面图中给电容串联欧姆级别电阻的设计,电阻的值,封装选取有什么讲究?我现 ...

夭壽喔~要買過期狗糧也在大白天嚷嚷,不知道這勾當只能在晚上交易嗎?

你說的聽起來像你娘太苛LinearTech)文檔所講的問題,不過串電阻增加 ESR 是兩面刃,會加大Ripple)幅度,但對於數字電路或雜訊不敏感的應用,是沒太大的問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夭壽喔~要買過期狗糧也在大白天嚷嚷,不知道這勾當只能在晚上交易嗎?

哈哈,我就知道狗大神不会坐视不理的,万分感谢,赶紧去尝下狗粮先。差距啊,我第一反应就是去LT看,结果啥都没搜到。

公司封鎖上床啦!^_^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 SFP+ POWER REQUIREMENT
SFP+ module 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 shall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p ...

    收下狗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