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哪种接法好?

楼主(2017-10-10):
图片中发光二极管哪种接法好?
一种是发光二极管直接接到电源上,另一种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上,请说明原因,谢谢!

Very ,very old question
哈!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人問過了。^_^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习惯用第一种

网友:
一样的吧,都是串联而已,还分先后吗?

网友:
一样的吧,都是串联而已,还分先后吗?不过习惯第一种。

网友:
习惯第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吧,都是串联而已,还分先后吗?不过习惯第一种。

有区别的,优先选第一种。

网友:
没有差异,不过LED一端接GPIO的话,电阻在GPIO这侧,这样可以减小因LED异常(ESD等)而给SoC带来的损坏

网友(2017-11-24):
可以通过电阻缓冲一下到LED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