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过孔非功能化焊盘 怎么设置?

楼主(2017-10-11):
信号层  的盘显示方式为非功能化焊盘去除  连线后才能显示过孔的焊盘 怎么就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A:
那就把“显示方式为非功能化焊盘去除”关掉嘛。正常的显示出来

网友:
    要不显示了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显示方式为非功能化焊盘去除”关掉嘛。正常的显示出来

    把电源层改为信号层 就不显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兴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