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发问] optimized PI 三端子电容模型

楼主(2017-10-11):
请问版上的高手,我手上有三端子电容的S参数,副档名为S2P(如附件,有2个.s2p档)
使用optimized PI会发现import进去后,Z vs Freq特性曲线长相差很多,请问该如何正确import?
谢谢

3 terminal caps.zip

楼主(2018-02-16):
    自己找到答案了,要用shunt的方式寫spice:
    1. .SUBCKT ABABAB 1 0

    2. S1 1 0 2 0 + Model = "C:\ABABAB.s2p"
    3. .ENDS

网友(2022-04-06):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要用shunt的方式寫spice:

    你这个看了只有两个管脚,1和0,实际上三端子电容有四个 引脚,你这样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