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67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7-10-11):
自己用A3967做了个步进电机驱动板

    结果电机什么反应都没有,纹丝不动

    用的现成模块能正常转动

    检测发现控制脚(OUT1A,OUT1B,OUT2A,OUT2B)的波形不一样

    原理图(R22=NC,R23=20K)

正常的波形

    不正常波形

网友:
    Internal PWM Current Control. Each H-bridge is controlled by a fixed off time PWM current-control circuit that limits the load current to a desired value (ITRIP). Initially, a diagonal pair of source and sink outputs are enabled and current flows through the motor winding and Rs. When the voltage across the current-sense resistor equals the DAC output voltage, the current-sense comparator resets the PWM latch, which turns off the source driver (slow-decay mode) or the sink and source drivers (fast- or mixed-decay modes).

    Rs = 75 ohm 怎麼來的?

    電流夠嗎?

网友A:
    我猜你是抄這張圖的,眼睛張大些,是 0.75R

    牛啊~~~不張大點還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抄這張圖的,眼睛張大些,是 0.75R。

    还可以这样

    那是一塊市售模組板的原理圖,我不知道你那片板子,是不是就是這家的產品?
    換了大頭貼,我還是能認出你是爛橘子。^oo^

网友:
    狗版主的眼比较大嘛,小数点都看得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这样

    EasyDriver_V42/V43/V44 原理圖

网友:
    这电流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