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光敏电阻的自动控制路灯问题

楼主(2017-10-11):
问下,一般利用光敏电阻的自动控制路灯,当路灯亮后光线不会造成光敏电阻阻值变小,路灯又灭吗~~

网友A:
所以你設計上要防止燈光回饋光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設計上要防止燈光回饋光敏電阻!

這要怎麼防止燈光回饋啊,不是很懂。另外光敏電阻是有區分自然太陽光和燈光這樣的分類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要怎麼防止燈光回饋啊,不是很懂。另外光敏電阻是有區分自然太陽光和燈光這樣的分類嗎

你如果能觀察一些市面上的產品,就能快速了解。

通常是利用機構造成不互相干涉,光源的發射方向和感知方向呈 90 度或 180 度,再加上一些機構上手法,干擾就能減到最低。

譬如,你設計的是路燈,光源是往下照,只要把光敏電阻放在燈罩的側邊或上方,就能減少自我的干擾。

十一長假回了趟老家,發現房間裝了一個自動感知的夜燈。燈泡是往上照,但光敏電阻則是放在側面一個管狀的凹槽中。這樣燈泡點亮就不會干擾到光敏電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能觀察一些市面上的產品,就能快速了解。

通常是利用機構造成不互相干涉,光源的發射方向和感知 ...

明白了,謝謝狗版主

网友B:
除了版主的方法,在开通和关闭的电路应加上延时电路防止短时光干扰,如果是采用单片机控制,应采用平均值采样并剔除瞬态突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版主的方法,在开通和关闭的电路应加上延时电路防止短时光干扰,如果是采用单片机控制,应采用平均值采 ...

了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謝謝狗版主

貼幾個小夜燈的設計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