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参考层一个的问题

楼主(2017-10-11):
内层相邻的两个层都是地,那么参考上下两层
内层的线一个临近的层是地,另一个临近的层不是地 是布线层,那么这个内层的线的参考层是那些层? 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布线层有信号线临近 内层的线,那么该信号线亦是回流路径。

网友(2017-12-25):
引用 网友A:
如果布线层有信号线临近 内层的线,那么该信号线亦是回流路径。

貌似相邻层的模型是不对的,楼主的意思是GND-S-S-GND 这种情况吧,另外相邻层布线一般也不会是重叠一起,除非特殊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布线层有信号线临近 内层的线,那么该信号线亦是回流路径。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那么我想再请问:
1.第二个图中,相邻层的线不平行时。情况如何。
2.上下两层都是信号层,底层在更远的层,情况又是怎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那么我想再请问:
1.第二个图中,相邻层的线不平行时。情况如何。

1 平不平行不是关键。关键相邻层的线与实际走线的距离。距离近了,就可以当做回流路径。距离远了,则不行。具体的距离是多少,无法一概而论。
2 这取决于实际的情况。如果是下图所示,那么上下层 可以作为回流路径。 注意,信号最终的返回路径一定是返回到GND当中(即使局部返回路径在信号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