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1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0-12):
1.单点接地在BOTTOM面被N2破坏了

楼主:
2.FPGA上与之连线的两个PIN到电阻两端的走线,从走线几何形状上和走线长度上都要严格一致!

楼主:
3.485电路的输入电路,加大到20mil

楼主:
4.这4条网络属于多余连接

楼主:
5.建议把AVCC_5V由art03布线层改到PWR06层电源层,保证第3层给模拟信号的隔层参考平面(AGND)完整性

楼主:
6.USB电源和地处理可以优化一下,放在art05和pwr06,即vcc3.3没有进入USB,并且可以对应

楼主:
7.这两组电源没有加粗

楼主:
8.第3层走线跨分割(第4层的+5V没有必要到上面去)

楼主:
9.第7层的分割导致bottom面大量的DDR3网络信号线跨分割

楼主:
10.U12器件下面开了阻焊和钢网,但是却没有铺铜

楼主:
12.相邻层不要很长一段的重叠走线

楼主:
11.发光二极管极性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2.FPGA上与之连线的两个PIN到电阻两端的走线,从走线几何形状上和走线长度上都要严格一致!

更多内容查看此帖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cda9da59

网友:
这个必须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