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条线,两个不同netlabel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2017-10-12):
如图所示,RGB TFT电路,为了在PCB中方便查看信号及定义Netclass,定义LCD_XX Netlabel,Pxx为单片机接口,导入PCB的时候好像是随机将Netlabel导入,也就是说导入的可能是Pxx或者是LCD_XX,有没有办法设置导入的时候是LCD_XX,谢谢大神!

网友(2018-01-20):
将Pxx用文本方式标注,可以避免进入网络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