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hang 机, 原因为何?

楼主(2017-10-12):
1. 我司的产品, 用到stm32某款mcu
2. 近日, 对该产品做Sleep cycle 测试时, 不时出现MCU hang 机的情况。
3. Datasheet 及原理图如附件。
4. 理论上, MCU 很简单。 可是问题出现时, 却无从下手解Bug。
5. 有遇过类似经历的, 请帮忙提供个‘思路’。 不一定针对附件的设计。
    a. 电源问题?
    b. 时序问题?
    c. Firmware 问题?

*注: MCU hang  机( 即MCU 停在某一状态。 所有输出, 不再对输入信号有反应。 )

谢谢!

schematic

schematic

网友:
AN1015 中提到各種掛機的可能性:

Examples of problems induced by EMC disturbances:

  • Microcontroller not responding
  • Program Counter runaway
  • Execution of unexpected instructions
  • Bad address pointing
  • Bad execution of subroutines
  • Parasitic reset and/or parasitic interrupts
  • Corruption of IP configuration
  • I/O deprogramming

Examples of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software:

  • Unexpected response of product
  • Loss of context
  • Unexpected branch in process
  • Loss of interrupts
  • Loss of data integrity
  • Corrupted reading of input values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如果不能实时仿真的话,只能试着来,用外部有源晶振,排除因干扰而程序跳飞的情况。仔细检查程序中有关循环是否存在某个变量得不期望值陷入死循环的情况。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发生了HardFault_Handler 然后一直停留在HardFault_Handler中断里面

网友:
    1、监控下程序运行的情况,看看是在哪里出的问题,是否进入了死循环;
    2、看看干扰问题,尤其是电源的不稳定造成的,还有就是其他干扰造成的误差发

网友:
    这种情况,个人认为多半是软件导致,可以认真查找软件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软件堆、栈相关问题

网友:
    不见得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