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板子的封装与库的封装不对应 表贴盘变过孔!加急加急加急!

楼主(2017-10-12):
一个盘形式 导入板子变为孔形式 封装不对应 导入新建立的板子封装正常 什么原因待解决  顺便问一下规则的导入导出

网友:
    需要更新焊盘,在padstack里,refresh

网友:
    你的库要是没问题就更新下。有问题就修改下库文件。

网友A:
    个人认为封装应该没有做错,楼主应该是个新手,倒入新封装的PCB文件应该没有勾选:Filled pads 这个选项 也就是,焊盘显示设计的只是显示轮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封装应该没有做错,楼主应该是个新手,倒入新封装的PCB文件应该没有勾选:Filled pads 这个选项 也 ...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