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0-13):
1.5Vin在top和bottom面都接到输入管脚,增加电流输入

楼主:
2.蜂鸣器的回路线路加粗

楼主:
3.电源模块的连线需要加粗

楼主:
4.数字铜进入了模拟区

楼主:
5.这里的ESD器件根据网络连接接GND_NET(MIDI使用的GND)

楼主:
6.AD-DA芯片在分割时需要尽量按照模数的功能分割(4个芯片都需要处理,注意分割后信号线不要跨分割)

楼主:
7.建议屏蔽盒开窗不要直接与射频模块地接触

楼主:
8.信号线在分割线上,悬空

楼主:
9.D28器件封装缺失钢网

楼主:
10.RS232芯片周边的5个电容都是电源滤波,两端都需要加粗

楼主:
11.这一排过孔在平面层形成了断带,导致出现碎铜和信号线悬空

楼主:
12.多余线头

楼主:
14.RX及TX应做等长

楼主:
13.大部分走线都出现了进入过孔空白环的情况,请把过孔隔离规则适当缩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RX及TX应做等长

这个误差一般要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一般要做多少?

做50mi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