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式触摸屏

楼主(2017-10-14):
最近在琢磨电阻屏的cost down,想把芯片省掉,直接用IO和ADC来做,电路图如下。基本思路:当需要测量Y的电压时,IO3输出高电平,IO4输出低电平,IO1和IO2设为输入,读取ADC1的值。
这是我想到的cost down的极限,大家有搞过么?

网友:
記得踢哀TI)還是哪家有篇應用指導書Applicatio Note),我需要找一下!

單點感知可能還好,兩點及手寫辨識需要一些運算技巧。

网友:
电容式搞过,没搞过电阻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笑納!

威武

网友(2017-11-24):
超级狗果断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