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和pads那一款运用的更加广泛,我知道华为画板用的allegro

楼主(2017-10-15):
    接触pads比较少,有大佬讲一下pads吗,大概梳理一下,最近想学习一下pads。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华为中兴在转mentor ee

网友:
有用allegro画手机板的吗?

网友:
据我了解,华为海思目前一直用pads和allegro

网友A:
华为用allegro16.6亲眼所见

网友:
华为用allegro

网友:
华为用的ALLEGRO 1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用allegro16.6亲眼所见

如楼上所说,两个软件都有用,不同的部门(或说工程块,比如手机部,其它通讯,有个同事去了华为用的就不是allegro)用不同的软件。

网友:
华为今年开始要求手机 pad全部转向ALLEGRO设计。pads很快就不用了

网友:
都有市场哦

网友:
看过华为海思的一个demo板,ALLEG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