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4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0-16):
1.隔离部分不要有重叠

楼主:
2.背光电源加粗,WIFI和BT电源加粗到40MIL

楼主:
2.背光电源加粗,WIFI和BT电源加粗到40MIL-2

楼主:
3.铜与防焊没对应,还有其它铜

楼主:
5.内层GND不要与保护地重叠

网友(点评):
这个保护地是指大地吗?

楼主:
6.有线没参考面

楼主:
7.RGB要从电阻接出去

楼主:
8.很多个MOS管接地加VIA

楼主:
4.模拟线建议包AGND到连接器不要铺平面下去,太多数字的线参考到AGND了.

楼主:
9.平面上部没用切为GND,有跨分割

楼主:
10.ESD器件尽可能靠近接口端顺接口布线

楼主:
11.多个时钟电源没加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模拟线建议包AGND到连接器不要铺平面下去,太多数字的线参考到AGND了.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能不能在标识一下?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能不能在标识一下?

数字与模拟混了,模拟平面不要铺到数字里去,可以考虑分层或包模拟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