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的Access数据库配置问题

楼主(2017-10-16):
按照网上步骤,cadence cis数据库配置如下:
access文件的datasheet栏直接输入地址或者改为超链接格式,都无用。capture.ini文件设置Dir3所示。
但在cadence放置元件时想查看datasheet总是文本格式,不能直接打开datasheet。
求教改怎么解决,谢谢!
datasheet路径:D:\PART_DATABASE\datasheet
封装路径:D:\PART_DATABASE\PCB

楼主:
access配置的步骤我都会,也能够放置元件,但就是不能直接打开datasheet,请教一下是不是配置有错误。

楼主:
另外我发帖总是提示:包含不良信息是怎么回事?

网友A:
DATASHEET里面直接写文件名字就OK,不要写路径,你写了路径,系统认为你的名字是那么一长串,自然就找不到了。比如你图上的表格里面致谢a.pdf就OK了

网友B:
在配置数据库的过程中,有一项Browsable处勾选DATASHEET,配置完成后的这一项下有下划线,就可以打开超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里面直接写文件名字就OK,不要写路径,你写了路径,系统认为你的名字是那么一长串,自然就找不到 ...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配置数据库的过程中,有一项Browsable处勾选DATASHEET,配置完成后的这一项下有下划线,就可以打开超链接 ...

谢谢,解决了。

楼主:
最后勾选 Browse就可以了。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在按网上的教程配置数据时,没有数据源的选项可选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
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大家按这个教程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在按网上的教程配置数据时,没有数据源的选项可选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是新建数据源,选择添加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