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与PIN连接有毛病

楼主(2017-10-16):
用阿里狗画万恶的两层板时,得在TOP 、BOT层走线和铺铜,

想象中铺铜与焊盘连接是这样的:

通孔焊盘 SMD焊盘与地铜 完美十字连接。

然而实际是这样的:

明明有位置可以连接一根,但是就是不连接,Force Update了也没用。

只好手动走一根线让焊盘与铜连接起来,为了载流能力,走了正面还要走反面。
问题是,整板器件很多的时候、很容易遗漏几个PIN。
请老司机分析下问题出在哪,怎么解决?

网友A:
不同网络间规则设置的较大,相同网络规则也设置的不小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网络间规则设置的较大,相同网络规则也设置的不小

我说的焊盘和铜是相同网络的。我把Same net spacing mode关了再更新铺铜还是没用。

网友B:
你把best contact勾上,然后minimum connects可以改成1,也可以不改……那个best contact勾上基本就可以解决了。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best contact勾上,然后minimum connects可以改成1,也可以不改……那个best contact勾上基本就可以解 ...

你这个方法确实省事,赞一个!

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斜线连接与方形焊盘的尖角好近,板厂做出来有可能会短路,或者运行的时候尖端放电...
1.Minimum connects改成1个连接,可以避免,但是载流能力不够。
2.把线到焊盘的间距规则改大,也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我两个焊盘之间的穿线就有DRC,只能用区域规则了,工作量也好大。
还有没有更好地办法呢?

网友:
要不,你把通孔焊盘的连接方式改成斜十字连接试试,就是diagonal这个

网友C:
能不能考虑改成全连接呢?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考虑改成全连接呢?

肯定不行,那样焊接组会来打我

网友:
你那图下面三个,选第一个,在旁边设置大一点不就行。你这板这么多插件的?

网友(2017-11-20):
    把那个设置的花莲个数改为1,间距够的话,只是花莲一根出来。或者你不要设置正的十字连接,改为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