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号找不到

楼主(2017-10-16):
padsLayout 中未删除位号,位号找不到的,请问大神,怎么找到位号?

网友A:
鼠标点选元件,右键add new label
选择好位号的层和设置大小,点ok后增加新的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点选元件,右键add new label
选择好位号的层和设置大小,点ok后增加新的位号

我想知道的是,位号是有的,我怎么找到位号?

网友:
你试试是不是没把【显示颜色设置】里面的【参考编号】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