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测试点无法添加

楼主(2017-10-16):
提示说明是:padstack S1_0C_TEST does not match the layer stackup ... REJECTED                   顶层添加是没问题的

网友A:
你把图2中的layer中的bottom改为either,应该就可以把图1中的top side和bottom side都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图2中的layer中的bottom改为either,应该就可以把图1中的top side和bottom side都激活了

这个我试了,我选either或者bottom 图一蓝框中的底层测试点表贴焊盘就是添加不进去,提示我Padstack S1_0C_TEST does not match the layer stackup ... REJECTED 焊盘和叠层不匹配,没搞明白哪里不匹配, 顶层的就可以

网友:
你这是啥软件 没见过

网友:
S1_0C_TEST  的层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了,我选either或者bottom 图一蓝框中的底层测试点表贴焊盘就是添加不进去,提示我Padstack S1_0 ...

是不是建封装的时候不是两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