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重拍位号问题

楼主(2017-10-16):
    各位大神:orcad原理图重拍位号导入PCB后,原有的器件会飞掉,如何操作才能使原有的器件的不会飞掉只改变其位号,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布局好后不要重新编号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工具直接将重编后的位号更新到PCB上,然后再导入网表,这样就不会飞掉了;也可以直接导入网表,然后再使用工具根据原来的PCB自动还原布局。都是需要用到重编前和重编后的原理图的,需要可以发过来帮你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工具直接将重编后的位号更新到PCB上,然后再导入网表,这样就不会飞掉了;也可以直接导入网表 ...

    啥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工具?

skill

网友B:
能分享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工具?

什么工具?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出来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为什么要重新排位号?新加的器件手动添加位号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重新排位号?新加的器件手动添加位号就好了呀

我问的意思是做改版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让位号整齐一些,所以重拍了位号,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PCB不改变

网友D:
    位号只是一个区分符号,不一定非要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位号只是一个区分符号,不一定非要改把

是 啊,我也是这么任务的,可是硬件工程师就是这么操蛋的给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意思是做改版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让位号整齐一些,所以重拍了位号,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PCB不改变
 ...

位号改掉了器件当然会飞掉了~~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号改掉了器件当然会飞掉了~~尴尬

    有一种方法的,使得器件不飞掉

网友(2022-03-10):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方法的,使得器件不飞掉

    什么方法,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