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块顺坏的问题

楼主(2017-10-17):
最近遇到Flash 分区块在工作1~2月后,破坏,必须重新擦除里面的内容,然后在烧录程序才可以工作。
目前一直没有好办法,如果有哪位大牛,有办法,可以一起探讨下。

哪一種閃存?NAND 或 NOR。^oo^

网友:
没遇见过,看大神分析

楼主:
Flash型号S34ML01G1

网友:
    我靠,你这个问题跟我那个TF卡很像啊。不过我那个多试几次,又正常了。放的越久,问题越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型号S34ML01G1

Serial Flash 資料被破壞的機率不大,Cypress 質量出問題的機會也不高。

公司的產品出過一次這種問題,是在開機過程會對 Serial Flash 寫入資料,以便記錄開機(使用)次數 。如果正在寫入時無預警斷電,Serial Flash 的內容就有可能會被破壞。受害者不一定是正在寫入的區塊,而是各區塊隨機會被打到。當時用的 Serial Flash 是 SST SST25VF010A,如果你的產品工作上也有這種可能性,就要留意些!

    僅供參考!

网友:
    一般boot区加保护,程序区尽量减少读写接口。具体怎么做,就看各个公司自己的了

网友(2018-02-07):
    看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