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光口65帧长丢包的疑问

楼主(2017-10-17):
最近做的一个产品,千兆以太网光口存在65帧长丢包的问题,使用的是RFC2544网络测试仪,建议的7个测试帧长都能通过。
但是我们额外添加的65帧长就会有百分之一点几的丢包。芯片厂家为Marvell,想问下各位是否知道原因,以下为PCB走线与阻抗控制。未进行仿真,因为找不到SFP的仿真模型。
 层叠;
 serdes芯片top层出线;
 换到第三层,仍然参考第2层地,其实参考层没变别的地层,打2个地过孔为心理作用;
到SFP接口;
 阻抗控制;

网友A:
中间串有电容?按照道理来说,中间不应该有任何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串有电容?按照道理来说,中间不应该有任何东西

难道这个不应该有耦合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不应该有耦合电容吗?

按照SFF-8431的规定,耦合电容一般都是集成在光模块中,
所以按照道理来说主板上不需要额外的增加东西,
当然也有可能楼主的IC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SFF-8431的规定,耦合电容一般都是集成在光模块中,
所以按照道理来说主板上不需要额外的增加东西, ...

这个问题有可能,不过也不应该只影响65帧长的发包,不影响其他帧长。

网友C:
一般不测65帧长

网友:
窜电容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测65帧长

以前我们也是按照RFC2544,只测7个帧长,后来某客户要求测的65帧长,现在很头疼。。。

网友:
这个跟软件有关,找软件工程师解

网友D:
我記得 其他家的網路芯片也會
應該調整緩存TX RX 或是流量控制打開都有機會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 其他家的網路芯片也會
應該調整緩存TX RX 或是流量控制打開都有機會解決。

谢谢,这个我可以让软件来试试。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交换机

网友E(2017-11-22):
65帧为非标帧,如果测试需要修改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帧为非标帧,如果测试需要修改参数的

有没有地方可以查到这个说法,毕竟有点奇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地方可以查到这个说法,毕竟有点奇怪。

看看测试设备能不能配置真实吞吐量,按实际的发包字节数计算,比如64字节包中只有48个有效字节,其他的是mac地址和校验位,还有就是数据包之间的间隙有些设备计算时也包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测试设备能不能配置真实吞吐量,按实际的发包字节数计算,比如64字节包中只有48个有效字节,其他的是 ...

看来还要再研究下。

网友F(2019-11-27):
    请问下楼主 我们最近做的这个  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方便告诉下是怎么解决的吗,连接SFP 端不需要加耦合电容,模块里集成了,但是连接FPGA 这端的 需要在AC/DC 耦合这块串接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 我们最近做的这个  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方便告诉下是怎么解决的吗,连接SFP 端不需要加耦合 ...

65帧长这个没有解决,后来还是不测65帧长。按照RFC2544的标准测7个帧长。
连接FPGA我就没做过了。

网友G:
    你用的是啥SFC IC去处理啊,我之前也碰到过,后面解决了.........

网友(2019-12-31):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啥SFC IC去处理啊,我之前也碰到过,后面解决了.........

方便加下你的微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