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6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0-17):
1.   参考面不一致.

楼主:
2.   网口线没走差分.

楼主:
3.  模数应完全分开.

楼主:
4.  RX,TX数据建议等长.

楼主:
6.  热焊盘太细.

楼主:
5.  USB电源没加粗,部分没走差分.

楼主:
7.  内层太小了.

楼主:
8.  1553差分参考面改对应的地.

楼主:
9.  连接器处不应开防焊.

楼主:
10.   器件没有钢网层.

网友A:
    请教一下,参考平面需要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参考平面需要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不一致还有参考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