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RFID天线线圈如何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17-10-17):
9个RFID天线线圈(3X3排列),因为体积的原因要挨得比较近,且为多层板,中间好要走普通信号线(目前单个天线设计测试读卡距离符合要求),PCB设计时每个天线与天线间距离要隔离多远?如下图底层蓝色区域是否需要加耦合线圈?

网友A:
哪个工作频率?  13.56MHz吗
1,常用的13.56MHz RFID采用电感耦合,由阅读器的天线线圈产生的高频交变磁场,磁场穿过阅读器和电子标签线圈的横截面和周围空间,在交变磁场中电子标签线圈产生感应电压,将其整流后最为标签的工作电源,两个线圈中一个的电流发生变化,就会引起线圈间互感量的变化.
2,标签通过与由RF 天线生成的电磁场之间的电磁感应获取能量,RFID 标签的通信范围取决于电磁场的强度。对于方形的RF天线,由于在天线四角无法有效辐射电磁波,四角周围的电磁场强度较弱,因此,如果RFID标签被放置于靠近RF天线的任意一角,将很难被检测和识别。
3,对于具有多个天线的RF天线阵列,阵列中多个RF天线的边界区域会形成“盲点”。盲点是指RF 天线阵列表面的一个区域,在该区域中RFID 标签无法被检测到。同时,置于盲点之外的其他区域并且在RF天线阵列有效通信范围内的RFID标签都可以被天线阵列检测到。实际上,放置RFID标签的表面与RF 天线阵列的表面之间通常有一定的距离。通常情况下,这个距离越大,盲点就越大。
因此,设计时计算或仿真好的匝数、线宽线距、阻抗等后:
1,天线线圈内部避免铜皮(不管是哪一层);EMC Filter 和Matching circuit 也尽量不要放在中间。
2,磁场会穿过线圈横截面和周围空间,周围也要稍隔离远点,并且最好不要同时打开工作状态,否则容易导致误测。
3,背面加无源天线可以改进无源RFID系统的通信范围和的精度,国外已有这方面的专利和论文,暂时没找到原文。

网友(2020-01-11):
引用 网友A:
哪个工作频率?  13.56MHz吗
1,常用的13.56MHz RFID采用电感耦合,由阅读器的天线线圈产生的高频交变磁 ...

这个图片的完整文档能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
    图片对应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