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9网络关联选择高亮问题

楼主(2017-10-17):
    请教一下AD9是不是不能在原理图跟PCB之间同步关联选中的网络高亮显示出来?

网友:
    你说的是交叉选择模式cross select mode吗?如果是的话,只有AD17才支持。如果不是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8-05-03):
    在原理图中选中所想要关联的部分,然后按快捷键TS ,PCB对应的部分就会高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