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7-10-18):
    看到一个电路板,使用高压陶瓷电容把电路板内部的地和外部的地隔开,外部地通过安装孔接到机壳上,想问一下,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有一些说是将内部的高频干扰通过安装孔直接接到大地上,还有一些说是主要防静电,防止外面的进到板卡里面,又使里面的静电通过这个电容直接泄放到大地上
请教一下各位,帮忙详细解释一下,如果是防静电,这个电容应该怎么选型呢

    有人在乙太網路的應用上問過了。^_^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8f9d2cea

网友:
    大地等电位,主要用在电源或通信电路,消除差模干扰。拙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456&extra=page%3D1&page=1&&_dsign=8f9d2cea

    ...

谢谢版主,我先瞅瞅

网友A:
    樓主有提到該怎麼選擇,手中有篇研究文檔可參考,但是洋文的!

    2-23-1374214265-1.Effectiveness of MLC.ful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有提到該怎麼選擇,手中有篇研究文檔可參考,但是洋文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