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鲫鱼塘—CAM350 将GerBer导出DXF方法

楼主(2017-10-18):
CAM350 将GerBer导出DXF方法

  需要软件如下:
AM 350 10.8 —— 用来打开GerBer档
  注意:这里列举的软件版本是我用来做教程的软件版本,软件的其它版本并不是不可以用,只是有可能软件界面和对话框会有所不同。
一, 导入GerBer档
  将GerBer档导入CAM350,导入的方法我已经在《CAM350 GerBer文件检查、对比教程》里讲得很清楚了,也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相关教程,所以此处省略100字。
二, 设置单位
AM350默认是英制单位,如果想导出的DXF是公制单位就要改单位。操作如下:菜单Settings→Unit… , 就出现下图的Unit设置窗口.选择“Metric(mm)”,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三, 导出DXF档
  菜单File→Export→DXF… ,出现“另存为”窗口,在文件名后面输入文件名,选好保存位置, 点击“保存”按钮。

  出现“DXF Export”设置窗口,如下图

  在“DXF Export”设置窗口的“DXF Version”后面选“R14”。为什么要选R14呢?因为经过验证如果输出的DXF不是CAD R14版本,在CAD里打开线宽显示发现图形很多地方的会比原始图形多出一块,打印出来也有一样的问题。而输出DXF的版本选“R14”,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从上图可以看出有四个选项可选:
1. Output lines with rounds at corners and ends
2. Extended Names
3. As circles
4. As filled donuts
对于选不同选项所出现的不同结果,用图片对比让大家看效果:

  下左边是原图,右图是单选第3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从右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圆形焊盘没有填充(如蓝框中的位置),而且还出现奇怪的尖刺(如小蓝框中的位置)。

  下左边是原图,右图是单选第4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从右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走线转弯的地方出现裂口,而且圆形焊盘也没有填充(如蓝框中的位置)。

  下左边是原图,右图是选1、3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从右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走线转弯的地方出现裂口,而且圆形焊盘也没有填充(如蓝框中的位置)。

  下图中左边是原图,右图是选1、4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对比左右两图完全相同。

下图中左边是原图,右图是选2、3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从右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圆形焊盘没有填充(如蓝框中的位置),而且还出现奇怪的尖刺(如小蓝框中的位置)。

下图中左边是原图,右图是选2、4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从右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出现奇怪的尖刺(如小蓝框中的位置)。

下图中左边是原图,右图是选1、2、3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从右图中很明显可以看到走线转弯的地方出现裂口,而且圆形焊盘也没有填充(如蓝框中的位置)。
下图中左边是原图,右图是选1、2、4选项的导出的DXF图片:
  对比左右两图完全相同。

  从不同选项导出的DXF与原图对比可以发现,选1、2、4选项和选1、4选项的导出的DXF一样,而且档案大小也一样,但是从选2、3和2、4选项图上来看,都会出现奇怪的尖刺,所以第二项最好不要选,就只选1、4选项即可。

网友(2018-03-0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导出DXF后再导入到AUDO CAD里面整理的文档啊,多谢了。

网友(2018-08-31):
    厉害了,这样都知道!

网友(2019-07-11):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导出来的PDF无法打开呢?使用的是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打开PDF。

网友(2019-09-25):
    学生学习了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