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器给工业平板电脑供电问题

楼主(2017-10-18):
现有一台工业平板Windows平台,供电适配器12V  4.5A  ,现在我想选一款开关稳压器取代适配器,之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是否可先行,不知道在稳定运行方面有没有问题,望各位大神指点,有参考信息就更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没啥问题的。

网友:
一般的就行,可以买写知名度比较好的。明纬LRS就可以,标称是照明的,但是可以用,如果供电不稳定,可以选择宽电压开关电源

网友:
台湾明伟的还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可能我描述不是很清楚,我是想选择开关稳压芯片,搭建电路给平板供电。另外严正声明:我不搞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