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如何设置原点0,0点

楼主(2017-10-19):
    5金币
    concept hdl 如何设置原点0,0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page拷贝的化就会有偏差 有具体设置的按钮吗 我想所有页一个地方 有特殊用途

    楼主如果只是想保持所有页都在一个地方没有偏差的话,不用设置0.0点就可以做到。在SCH_1 文件夹里面有你的原理图文件,找到你所要copy的的页,复制page*.csa 文件,然后重新命名为下一页就可以了,以此类推可以复制到你想要的页数。最后打开concept后,在命令行里面输入“uprev”,更新一下原理图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原理图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基于这个修改每一页的原理图。

网友A:
    原点通常定义在图纸的右下角。是自动的。无需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通常定义在图纸的右下角。是自动的。无需定义。

page拷贝的化就会有偏差 有具体设置的按钮吗 我想所有页一个地方 有特殊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