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Zcopy shape 直接卡死,各种问题吐吐槽

楼主(2017-10-20):
最近才是用16.6,感觉各种不顺手,各种问题。最近就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在shape 上加了很多Void, 估计有1000~2000个小的圆形void,当我准备copy到其他层时,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卡死,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我改成用clip 的方式,结果还是一样。我系统是 Win 7,感觉电脑配置也不低啊。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还有最近还使用constraint manager 来设置Total Etch Length, 总共就1300多个net, 设置一下尽然要花费40多分钟!以前用16.3的时候也没这样啊!期间如果动一下电脑的话就会卡死,设置完成后还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E- (SPMHA1-68): Line segments are outside of the extents.
每当推挤或者连接这些设置好过Total Etch Length 的线时,都会报这个错,动其他线就不会,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问题所在,简直无语了。

网友A:
    1、打最新的补丁

网友A:
    2、选择合适的显卡驱动

网友B:
    我的没这个问题呢

网友C:
    版本太低,17.2用得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最新的补丁

Hotfix_SPB16.60.099_wint_1of1 是最新的补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选择合适的显卡驱动

    和显卡有关系吗? 我的显卡是 AMD Radeon(TM) R5 34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这个问题呢

羡慕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太低,17.2用得很顺

    好吧,你牛!

网友D:
    静态的shape么?

网友:
    :Q:Q:Q:Q:Q:Q

网友E:
    怎么设置net的走线长度

网友F:
    没有完全破解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态的shape么?

动态的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设置net的走线长度

在constraint manager 里面,有个Electraical Constraint Set,在Total Etch Length 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完全破解成功

我用的可是正版的

网友D:
    copy成静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py成静态试试

刚试了,速度是快了,也不会卡死。 但是除了自己定义的Void copy 过去了,一些自动的生成 的void就会丢失,再改成动态的shape, 所有的手动添加的Void 都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速度是快了,也不会卡死。 但是除了自己定义的Void copy 过去了,一些自动的生成 的void就会丢失 ...

    目测没法完美解决,你可以找个特别好的电脑试试。
    带很多void的shape就是容易出各种bug,有妥协的办法,可以用静态那个避开的命令,或者想其他办法,不过全需要后编辑

网友G:
    先把onlineDRC关了,把其它线先,铺皮先删了,再Zcopy这个shap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onlineDRC关了,把其它线先,铺皮先删了,再Zcopy这个shape看看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