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出现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20):
allegropads时出现错误: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 exist.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发出来看看,这样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出来看看,这样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得!

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不了

哈,那你就自己想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那你就自己想想办法了!

解决了,先转到AD再转到PAD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先转到AD再转到PADS就可以了

向来都是这样转的啊,网上的方法大都也是这样转的!

网友B:
    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我转了两个都可以呢,

网友C:
    我转过很多次啊,单看你这个问题,看不出什么结果,,

网友(2022-05-10):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C:
    我转过很多次啊,单看你这个问题,看不出什么结果,,

    error: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出现这个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