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电压误差影响

楼主(2017-10-20):
常看见CA3140的主要指标为:

项目                单位      参数

输入失调电压            μV       5000

输入失调电压温度漂移    μV/℃    8

输入失调电流            pA        0.5

输入失调电流温度漂移    pA/℃     0.005

这样可以计算出,在25℃的温度下的失调误差造成的影响如下:

项目                     单位      参数

输入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       μV       5000

输入失调电流造成的误差       μV        0.0045

    合计本项误差为               μV       5000

    输入信号200mV时的相对误差  %         2.5

    输入信号100mV时的相对误差  %         5

    输入信号  25mV时的相对误差  %         20

    输入信号  10mV时的相对误差  %         50

    输入信号   1mV时的相对误差  %        500
请指教输入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       μV       5000

输入失调电流造成的误差       μV        0.0045这两项是怎么算来的

网友:
楼主你研究得真细!佩服!从来没关注过这个问题,希望有人能解答。

网友:
强烈关注此问题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5000uv=5mv,输入信号为200mv时,5/200=2.5%。输入失调电流要转换为失调电压,需要信号源内阻和电路的阻抗进行计算,你没有给参数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5000uv=5mv,输入信号为200mv时,5/200=2.5%。输入失调电流要转换为失调电压,需要信号源内阻 ...

这也是网上摘抄下来了,连电阻都没有都不知道电流怎么转换成电压,所以问问有人见过这种帖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