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图中LC滤波器有衰减吗?

楼主(2017-10-21):
输入RF信号在1G左右 我觉得可能有

网友A:
实际LC器件制作的滤波器都是有通带插损的,只是插损的大小不同而已。

楼主(2017-11-23):
引用 网友A:
实际LC器件制作的滤波器都是有通带插损的,只是插损的大小不同而已。

按道理说 L电感不能太大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道理说 L电感不能太大吧

换个意思就是  LC衰减是不是L越大 就越大

网友:
楼上,是要看频率,可以看看电感的频率-阻抗曲线

网友(2017-12-30):
跟匹配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