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叠层参数设置

楼主(2017-10-24):
siwave 叠层参数设置中,我把厚度和每一层的材料设置好,。但是有一列dielectric fill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楼主给力,好人,好人!!!!!!!!!!!

楼主(2018-03-28):
    填充的是PP,当PCB压合的时候PP会内嵌到没有铜的区域

网友A(2018-07-06):
    我想知道那个介电常数怎么设置的?为什么我们是灰色,不能更改状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那个介电常数怎么设置的?为什么我们是灰色,不能更改状态?谢谢

你给个截图看看

网友:
    一般设置为介质层材料一样的

网友(2020-11-27):
    填充的是PP

网友(2021-07-16):
    填充物选择FR4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