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

楼主(2017-10-24):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DRC是什么意思:Batch out of data,点击进去显示的都是Package to Package的报错,以前都是显示黄色的,这个Database check之后还是红色的。

网友:
点进去看看可以

网友:
    执行一次Update DRC就变成黄色了.

网友:
    说明板子里面有非正常的DRC存在,修改好,再跑一次DRC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错误就是指,器件的实体框重叠了,需要移开,或者修改实体框

网友:
    打开package 的placebound 层,看一下是否有器件重叠,调整好后再更新一下DRC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