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电路

楼主(2017-10-24):
关于视频的格式编码,接口,
YUV、RGB、BT1120、BT605、BT601,HDMI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哪个是编码,哪个是传输接口,感觉很乱?说的不全的有没有大神给补充下

光看提問就很亂了!@_@

楼主:
还有MJPEG、VGA

网友:
    YUV和RGB说编码格式的时候,它们都是编码格式。单独的YUV可以表示YCbCr接口。后面的都是接口和协议。这是我了解的

网友:
YUV、RGB是编码格式。BT1120、BT605、BT601是传输协议。HDMI,VGA是传输接口(当然)。MPEG,JPEG是视频压缩编码技术。

ITU-R BT.601是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标准,而ITU-R BT.656 则是ITU-R BT.601附件A中的数字接口标准,用于主要数字视频设备(包括芯片)之间采用27Mhzs并口或243Mbs串行接口的数字传输接口标准。BT.656并行接口除了传输4:2:2的YCbCr视频数据流外,还有行、列同步所用的控制信号。
ITU-R BT.601 16位数据传输;Y、U、V信号同时传输,是并行数据,行场同步单独输出

网友A:
    關於屏幕界面,小弟手中有這麼一份介紹,當年在養雞場工作時受益匪淺。

网友:
    這篇是介紹電腦屏幕的接口,也是寫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關於屏幕界面,小弟手中有這麼一份介紹,當年在養雞場工作時受益匪淺。

    为什么不是羊场猪场而是养鸡场

    因為養的是「聰明雞」!^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