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design 添加 TOP PASTE

楼主(2017-10-24):
allegro pcb design 设计大功率板,如何添加 TOP PASTE

网友:
直接在paste mask层操作就行了啊

网友:
直接在相对应的层编辑即可

楼主:
LAYOUT pcb 时没有看见paste mask层

网友:
    如果要加锡,要单独在加工工艺说明中进行描述。

网友:
    在做器件封装的焊盘时就需要在PASTE层设置相应的参数,这样封装里该层才有图形,在BRD里自然就有PASTE层了

楼主:
    根据实际情况,用top或bottom+PASTE层,对应大电流的线在PASTE层上加锡

网友:
    在相应层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实际情况,用top或bottom+PASTE层,对应大电流的线在PASTE层上加锡

将你要加paste的线clip 出来, 用文本编辑器将etch 层换到Paste mask 层,然后在clip 进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是在库里改的吗

网友:
    可以先导出dxf,再导入dxf,将CLINE变成LINE,然后想干嘛就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实际情况,用top或bottom+PASTE层,对应大电流的线在PASTE层上加锡

    难道不该是soldmask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