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仿真ddr3时应该怎样设置Terms和VRM

楼主(2017-10-24):
如题,我需要用sigrity仿真一个CPU带四块DDR3,共64位的板子,根据官方手册将CPU和DDR3颗粒都设置好了,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Terms和VRM不知道该怎么设置了?请问下,这个地方设置是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还是有模板,我的DDR3地址和控制信号都是接的VTT,但CLK是是在P和N跨接了一个电阻,我在官方手册上没有找到这部分设置的内容。

网友A:
只需要把相关电压设置下就行吧。没听说要设置term和v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把相关电压设置下就行吧。没听说要设置term和vrm

控制器挂了4片颗粒,在systemsi中4片的模型是默认有vrm和term的,我现在term设置默认的有点问题,vrm直接就连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器挂了4片颗粒,在systemsi中4片的模型是默认有vrm和term的,我现在term设置默认的有点问题,vrm直接 ...

你要不添加下图片或者上传文件,一般IBIS模型选了后,设置叠层,相关供电电压,以及仿真条件等信息后,提取top就可以仿真把。我没听说过要设置term和vrm,可能我学的还不够深入。

网友(2019-05-1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碰到相同问题。如何处理可否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