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改单个焊盘 求教

楼主(2017-10-24):
(图片)

网友:
    封装库里面改然后更新到PCB

网友A:
    右键焊盘,选择如下图,然后进入焊盘编辑界面修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焊盘,选择如下图,然后进入焊盘编辑界面修改了:

    请问选择哪个命令,再右键才会出现这个菜单?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选择哪个命令,再右键才会出现这个菜单?谢谢!

16.6版本先调整模式,不要在none下,进入general edit、placement edit模式直接点击焊盘右键即可出现。低版本可通过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进行修改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版本先调整模式,不要在none下,进入general edit、placement edit模式直接点击焊盘右键即可出现。低 ...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6版本先调整模式,不要在none下,进入general edit、placement edit模式直接点击焊盘右键即可出现。低 ...

在modify  design padstack 中改的时候   bga封装直接把所有的该盘改了 我想改单个  也就是作缩盘处理 怎么更新替换单个

网友:
    做好焊盘以后,执行菜单命令:Tools->Padstacks->Replace,在Option面板中在Pin#(s)栏填入对应的管脚编号,Refdes栏填入器件编号,。

网友:
    直接改是可以,最好改库

网友D:
    是我的眼睛花了吗?今天群里显示的日期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的眼睛花了吗?今天群里显示的日期是不是有问题?!

你没花,我们都穿越了

网友:
    直接改,然后更新下这个器件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odify  design padstack 中改的时候   bga封装直接把所有的该盘改了 我想改单个  也就是作缩盘处理 怎 ...

    那就用replace,选择好需要替换的焊盘一路点下去

网友:
    replace,不过要记得选好位号和管脚号,不然整个PCB相同的焊盘都被改掉了

网友:
tool-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再选择你要修改的焊盘,就能进入到编辑页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