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后缀.dsn与.obj的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0-25):
orcad中,后缀.dsn与.obj的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obj是工程文件
dsn才是原理图

网友A:
opj不要也没关系,打开dsn保存下会自动生成一个,dsn丢了那得重新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j不要也没关系,打开dsn保存下会自动生成一个,dsn丢了那得重新画了

对的

网友:
    之前也一直有困惑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obj是工程文件
    dsn是原理图

网友:
    dsn是原理图,另一个是自动生成了,删了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