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sigrity仿真时候提示过孔模型没找到,麻烦高手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2017-10-25):
请问下,为什么sigxp仿真提取模型时候提示过孔模型没有找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啊,非常感谢。

提示如下错误
Via Model ‘VIA_20250D1-VA…’ is not found in the library

另外提取的拓扑中有过孔,就是无法仿真,把拓扑中过孔删掉后,用导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过孔模型旁边有个红色的 * 号,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17-12-04):
引用 楼主:
过孔模型旁边有个红色的 * 号,不知道什么意思

    同样问题找到答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