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加v-cut是如何做到内锐角分板后平滑的?

楼主(2017-10-25):
如图所示拼版连接的地方因为导角形成的尖角,按理说这种角应该是做不出来的。工艺上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此类地方请添加助形孔,也叫去尖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地方请添加助形孔,也叫去尖角孔。

什么叫助形孔?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这样的拼板是不是两个板之间留个2mm的铣槽更好些呢,就不会出现内锐角了

网友:
这不是倒角吗?

网友:
板厂锣刀最小0.8mm,如板厂线路做干膜工艺,一般板厂会加清角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助形孔?能说详细些吗?

清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角孔

类似这种?

网友(2018-09-14):
在这角加一个0.6的过孔效果如上面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