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电容爆炸原由,请指教

楼主(2017-10-26):
试验条件:6600rpm,负载24N·m,负载电流36A,正常。改变转速6600为6000rpm,负载不变,2-3秒,电容爆炸。
               单独6000rpm,负载24N·m,正常。
是不是母线电压升高引起的?请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原理圖啦!@_@

楼主:
追加:所用IGBT为infineon英飞凌FS75R12W2T4,IGBT正常,单电容爆炸。

楼主:
单电容部分损坏

網站被你搞到爆炸了,圈圈一直轉、圖出不來!>_<!!!

网友:
超级狗都要炸了

网友:
转速由6600到6000时,能量回馈导致母线电压升高,电容损坏。建议做好1、电流限制,不要让回馈太大;2、过压保护及时。一般来说满功率回馈,电容能撑<10ms,所有你的过压保护需要在1~2ms反应出来。